楼主(2016-05-18):
公司客服部总共有24台台式电脑,8台为一组,每组各自有一路供电,线径为4平方铜线,一个32的漏电保护断路器。但是其中有两组总是不定时的跳闸。可能一天跳个3.4回也可能一天都不跳。当然这两组也不是同时跳。请各位师傅给分析分析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3个漏电断路器开关,将从来没有跳闸的开关更换至经常跳闸的开关的位置,代换进行排除故障。

网友B:
电脑开关电源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算把那两组都换成新的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跳闸,那要怎么排查是那台电脑漏电那,两组有16台电脑那,不可能每台都漏电吧。

网友C:
把漏电开关断开量对地电阻值,一般小于7k就会跳,如果真的是阻值小,就一个个拔电源线吧

网友D:
将不跳的漏保与跳的漏保互换,看看跳闸的漏保还跳闸吗?若跳闸,则是此线路中有电缆被挤压等故障,逐台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零线,火线分别对地都要量一下是吗,使用万用表,还是要表。

网友C:
反正漏电开关的出线都量吧,以前我们公司跳闸我就这么量的,数字表可能比较准点

网友E:
应该电脑电源有漏电,只能下班不关电脑分组测试

网友F:
看描述是漏电保护跳闸,先换开关试试也可以;另,以前是否正常过。

网友G:
先代换开关试试看

网友H:
可能电脑的开关电源漏电流过大

网友I:
 看描述是漏电保护跳闸,先换开关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分组测试,能否详细些。

网友J:
过载保护了吧

网友K: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不用漏保。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不是不安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分组测试,能否详细些。
三相分三路,找出哪 一相有问题的,再一分为二依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