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求助如何解决,最好有具体的步骤,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具体连的OMRON的什么产品也不说,让别人如何帮你????

网友B:
usb联不上多数是驱动

网友C:
遇到过一次NB触摸屏的,用USB怎么也连接不上,后来用串口传的程序。

楼主:
欧姆龙CP1E的,现在已经解决,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驱动不成功,然后手动安装了驱动,现已经连接成功,谢谢哦,

网友C:
plc的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D:
驱动不装好,谁也无法救助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好轻松啊,几个字

网友C:
有时候是比较容易的,有时候也很麻烦

网友F(2016-10-02):
回复 楼主:
我的PLC是CP1H的跟你的问题是一样请指教

网友G:
你的USB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安装USB驱动的时候选择自动在线安装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