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接线问题

楼主(2016-05-19):
手里有一个三菱PLC,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启保停的程序
梯型图和接线图如上

仿真测试没有问题,下载到PLC也没问题,PLC在运行以后,按下X001,PLC面板上的Y001的输出指示灯确实亮了,但就是Y001对COM之间没有接通,无论用PLC自带输出的24V电源或外接独立电源,输出都没有变化,请问是哪里出了错?

网友A:
输出点坏了吧

网友A:
Y0输出的是0V

网友B:
换个输出点试下。

网友C:
楼主你上一张你的PLC实物接线图。

网友D:
输出是什么类型好象没说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图不是MT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不是MT的吗?
不好意思只看文字,没细看图上有标型号

网友E:
晶体管的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

网友F:
是不是通道坏了?

网友G:
把输出低电平换成高电平,然后输出端+24接一个外部电源+24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的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

我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正反两次测Y1与COM,Y1与COM1之间都是断路啊,但是PLC面板上的Y1指示灯可以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通道坏了?

我晚上回去换别的通道再试一下,另外,我是否可以理解输出端Y与COM之间就是一个开关,有输出信号开关导通,没有输出开关断开?

网友H:
晶体管输出型正极接负载,负载另一端接输出点,负极接COM。输出点和PLC内部电源没关系。

最好是换个输出通道测试,5#说的很清楚,Y0,Y1等都是独立的,分别对应的是COM0,COM1。

网友I:
可能是输出光藕或继电器坏了。

网友J:
YO对应COMO,Y1对应COM1,不知道有没有接错!

网友K:
回复 网友G:
有这种可能

网友E:
Y1与COM1是对应的,当Y1指示灯亮时,用黑表笔放在COM1上,红表笔放在Y1上,正常情况Y1亮时是导通的,Y1灯灭则不导通;如果不是这样,说明你Y1点不正常了;

网友C:
来两张图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