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凌晨了!发个贴问问最近碰到的一个关于《圆盘分度机器》问题:就是一个气缸控制的机械手刚开始在圆盘上方等待物料,然后物料来了,机械手就去取物料,等圆盘停止了就把物料放进圆盘的某个分渡槽里,然后复位(上升)。然后等物料来了,分度盘再次停止后又做重复的动作...因为本人刚接触编程这块,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所以就用置位复位来编程序,这样程序条理感觉比较清晰,但是编出来的程序有点长。所以想问问各位大师们都是如何编这种程序的?

楼主:
机械手取物料过程:首先有个前后气缸动作,动作到位了,再到上下气缸动作,到取货,再上升,然后前后气缸动作,然后把物料放到分度盘的槽里,再上升等待!以此循环

网友A:
使用步进梯形图指令进行编制程序,一步一步的进行处理。

网友B:
用步进指令是最简单快捷的,但是很多PLC其实集成了这个分度盘类似的高级指令的,

网友C:
先画顺序功能图,然后根据功能图,编制程序

楼主:
哦哦!听了大家的回答,去看看吧

网友D:
分割器吧

网友E:
这个:你自己习惯的编程方式最好,你自己最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D:
e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师,有你编的这类型的案例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