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原单位停电变压器不操作的,断开的是补偿电容柜,分线开关,低总,高总。新单位面试我的人说是补偿电容柜,分线开关,低总,变压器,高总。

网友A:
看要干什么决定停电范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单位设施经理教我们时,说变压器不用操作也没有资格操作的,只能供电局的人才能动。印象中也没按钮操作断开的,外面几个按钮是显示变压器最高相温度的,巡回显示ABC三相温度,还有一个开风扇冷却温度的.再说高总断开,变压器不是也停了吗?搞不懂加那一步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单位设施经理教我们时,说变压器不用操作也没有资格操作的,只能供电局的人才能动。印象中也没按钮操作断开的,外面几个按钮是显示变压器最高相温度的,巡回显示ABC三相温度,还有一个开风扇冷却温度的.再说高总断开,变压器不是也停了吗?搞不懂加那一步是做什么的?
停送电没填写操作票?

网友B:
看你停电的目的,才能决定断开哪些设备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在母线侧工作,停电后工作前要做保护措施,两侧都必须接地保护,此时必须要断开变压器。当然如果在低压侧检修,断开低压总开关或低压出线开关就可以了。停电怎么操作怎么接地要看工作范围,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变压器的权属是你们的,也就是说是专变而不是公变,你们自己就可以操作而不是供电局操作。

网友D:
不知道你的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有点不明白,按面试人的说法,断开低总后,断开变压器,再断开高总。也就是说断开变压器时高总是没断开的,变压器外面没有像低总高总那样的断开按钮,那应该是要打开变压器柜门才能操作断开了?高总还没断开,不是很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位属于派遣性质公司,工作地点是中国移动通信分公司

网友E:
操作是根据一次接线图来操作的,各单位接线方式不同,停变压器与高压总开关这要看停电范围,总开关和变压器停电,电容柜必须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单位不要求的,都是直接操作,而且不操作变压器的。只操作电容柜,分线开关,低总,高总的分合。新的单位要不要填不清楚,只是面试时问我的问题。因为以前没操作过变压器断开,所以搞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最后2步有差别,搞不懂了,假设一直要停到高总的。新单位要求顺序补偿电容柜,分线开关,低总,变压器,高总,原单位要求顺序补偿电容柜,分线开关,低总,高总。两单位差别断开高总之前,断不断变压器。而且在原单位没操作过断开变压器,怎么断的也不知道,更有疑问断开高总前去断开变压器不危险吗(没有断开按钮,要打开柜门操作的吧)?

网友F:
没清楚操作(断开)变压器是什么意思;
有几台变压器、什么样的变压器,断开变压器、是不是指断开 该分变压器的开关,有不有实际操作经验、或是否见过实际操作。

可参见供电系统图。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变电所里面的干式变压器,高压侧1万伏的。以前没有实际操作过变压器的断开操作。原单位是不要求的

网友F:
没有使用过干式变压器;
个人理解,断开变压器,即是断开其前面的开关(使之断电)。

网友G:
高总断了,变压器不就也断了吗。我想知道变压器怎么断。我们也用的干变。干变前面是高总,后面是低总、补偿柜、分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阿,但是新单位硬是说断开低总,要再断开变压器才能断开高总,不理解他们的做法。而且怎么断呢?外面没有断开按钮的,高总没断开之前,打开变压器柜门操作的话,上万伏的高压不是开玩笑的,不危险?

网友G:
就是啊如果真要这么做,是要找死的节奏啊。除非他们还有开关断开干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阿,但是新单位硬是说断开低总,要再断开变压器才能断开高总,不理解他们的做法。而且怎么断呢?外面没有断开按钮的,高总没断开之前,打开变压器柜门操作的话,上万伏的高压不是开玩笑的,不危险?
一次主接线图摆出来,所谓的断开变压器就是断开变压器高压侧的对应的高压馈线柜的断路器, 高总(高压进线柜的断路器)。可以有多个高压馈线柜(多台变压器)。高压柜每个主开关有对应的编号。填写操作票要有具体的开关编号。高总???

网友H:
从低压到高压,一级一级往上停就行了,哪来那么多说法。非要在哪咬文嚼字死扳硬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要找死的节奏啊……

请注意:“电工技术”版块,不允许使用该类字眼,请使用技术性语言表达。

网友K:
            等待权威发言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就是你说的指的是高压馈线柜,我后来问了下原来的设施经理,也说面试我的那人指的肯定是变压器单个高压进线开关,不是指变压器。

网友L:
这个要看情况!
都停过
也只停过一部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阿,但是新单位硬是说断开低总,要再断开变压器才能断开高总,不理解他们的做法。而且怎么断呢?外面没有断开按钮的,高总没断开之前,打开变压器柜门操作的话,上万伏的高压不是开玩笑的,不危险?
打开变压器柜门如何操作?柜内你也没办法操作,总不能变压器电源线拆了吧!所以你没理解面试出题人的意思!
出题人意思是:单位系统停电而不是单独停一台变压器,具体步骤应该是:1停用电设备(能停的全停)2断各用电负荷开关(这一步不是严格要求可以跳过)3断开变压器负荷侧断路器,就是你说的低总,4断开变压器电源断路器,最后一步断开高压进线侧断路器,也就是你说的高总!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按面试人的说法,断开低总后,断开变压器,再断开高总。也就是说断开变压器时高总是没断开的,变压器外面没有像低总高总那样的断开按钮,那应该是要打开变压器柜门才能操作断开了?高总还没断开,不是很危险?

不论是高压还是低压,停电顺序必须从负荷则开始逐级往上断开开关,最后才能断开高压入户线上的隔离开关(或者跌落式熔断器)。

所以面试的人说法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断负荷开关前要先断电容柜的

网友O:
多台变压器的话,自然要断变压器,然后再向上逐级断开,可能楼主以前都是一台变压器,停了低压之后,直接停高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是的,原单位只用1台变压器就够了,另一台停用的,每月可以省3万容量费

网友C:
回复 楼主:
断开变压器是指断开变压器前面的断路器,这个断路器是在高压柜,不是在变压器处。有两台变压器,就有两台对应的断路器高压柜。停运的那台变压器就是把对应的高压柜里的断路器断开了。停电顺序是从负荷侧逐级向电源侧断开开关,送电相反。如果你还不明白,就把系统图发出来,逐个给你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里还没图,上次只是口头面试,不在现场。今天去现场看了,2个变电所,新的6个变压器,老的4个变压器,每个变电所光发电机都配好几台。设备都是西门子,施耐德,ABB的。设备太多,现场的模拟图上也没标全。

网友P:
对于什么情况下才断开变压器,不一定每次都要断开变压器。

网友Q:
10kv-0.38(0.22)kv变电方式,应该有个低压变压器柜,实际停电操作不会动变压器,10kv-0.38kv变压器有单独的变压器馈电柜,应该是指这个配电柜的开关。反正停电顺序从低到高,注意分段就可以了。

网友R:
关键面试通过没

网友S(2016-07-16):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阿,但是新单位硬是说断开低总,要再断开变压器才能断开高总,不理解他们的做法。而且怎么断呢?外面没有断开按钮的,高总没断开之前,打开变压器柜门操作的话,上万伏的高压不是开玩笑的,不危险?
应该是系统中有多台变压器,停电时要逐一操作高压出线柜,把变压器逐一断电,再将高压柜总开关分断,最后操作高压接地刀,完成停电操作。

网友T:
如果电容柜不停止怎么样,电容柜必须停吗?

网友D:
是合闸和分断吧,不是停电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母线侧工作,停电后工作前要做保护措施,两侧都必须接地保护,此时必须要断开变压器。当然如果在低压侧检修,断开低压总开关或低压出线开关就可以了。停电怎么操作怎么接地要看工作范围,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变压器的权属是你们的,也就是说是专变而不是公变,你们自己就可以操作而不是供电局操作。
根据作业范围确定,变压器一般公司都是自己产权

网友V:
回复 楼主:
高压断路器没有吗?断开不久可以停掉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