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刚接到老板一个项目,要求通过传感器检测面的厚度,来时时控制电机两滚轮之间的距离(东西有PLC,传感器,触摸屏,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等)

网友A:
一般传感器采集到的厚度信号,都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信号对吧。使用PLC控制器内部的PID算法,编制闭环反馈控制的程序进行控制。

网友B:
使用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具体看被检材料,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