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这样的整流电路,大家说说原理,有什么优点

网友A:
电压可以实测,波形叠加;用途或可见该电路的出处(应用)。

网友B:
就是两个单相半波整流叠加到一起了,相位互差120度,电压要计算的话可以用积分算,但高等数学都忘完了,不会算了

网友C:
用第三相作为公共端的单相半整电路。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原来这么回事

楼主:
实测直流电压在250v左右

网友E:
比单相半波整流有效值高且稳定

网友F:
不能说是单相半波了,是三相三分之二半波整流电路。
优点:简单,经济
缺点:单管耐压要求高,就像讨论单相半波和桥式整流的优缺点一样,6管的桥整对元件耐压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G:
哇!学习了,头一回看到整流电路还可以这么用啊!

网友H:
三相半波整流。

网友I:
C相二极管没什么作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C相二极管没什么作用
我也不明白,请高手指导

网友C:
我的观点,其实现在晶体管模块,基本都是白菜价了,技术和工艺都普及了,直接全波整流又何妨?真的把苍蝇腿当肉了呀?哇哈哈。

网友K:
长知识!这种电路波形好些.

网友L:
C相二极管的确是摆设

网友B:
回复 网友L:
还真是个摆设,都没发现

网友M:
[

此电路相当于叠加一个相位差120度的波形,(没找到两相整流波形),优点是整流后电流更平滑,可以输出更大电流,对滤波电路要求降低(相对于单相整流电路),滤波后电压应大约530v。
单相整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说是单相半波了,是三相三分之二半波整流电路。
优点:简单,经济
缺点:单管耐压要求高,就像讨论单相半波和桥式整流的优缺点一样,6管的桥整对元件耐压要求没有那么高。
你说的很对,这样的电路经济实惠,节省了变压器,而且线路简单,运行可靠

网友N:
学习了,头一回见这样的整流电路。

网友O:
这电路如果其中一只二极管击穿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C:
这样的整流电路相当于单相全波整流,峰峰值是根号2倍的输入电压(380V),但平均电压是0.9倍的输入线电压(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电路如果其中一只二极管击穿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有一个击穿,会造成短路电源空开跳闸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a,b相有任意一项缺相的话,会出现电压减少,只有0.45倍的电压,也就是170左右,这也就是说输出电压是进线电压的2/3倍

网友O:
回复 楼主:
观点相同

网友P:
引用 网友L:
C相二极管的确是摆设
是负载的续流二极管,不是C相的整流管。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C相二极管没什么作用
我也不明白,请高手指导
是负载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J:
学习了。c相充当负极,岂不是有很大的脉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