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漏电问题

楼主(2016-05-19):
合上开关A和B,电箱C得电待令,电梯可以正常工作。按下电箱C上启动风机按钮,A立马跳闸。断开开关B,重新合上开关A,再按下电箱C上启动风机按钮,排风机正常工作;再合上开关B,电梯也可以正常工作,一切正常。每次关掉排风机后,再启动风机,都出现这种情况

看了大家的回复,补充一下,排风机和电梯都是三相380V,三条电线,加一条接地。控制线路都是220V,一火一零。A是63A的,B是30A的,跳闸的时候电梯没有在工作,只是待机,电流为0点几。后来回想了一下,跳闸不是漏电跳,当时没仔细看,看了一下就走了。综合大家的讨论,应该是开关A坏了,但是想不通为什么断开开关B,开关A能正常工作。请看现场,上面是开关B,中间是开关A,左边没拍到的是电箱C,

网友A:
貌似起动风机时,冲击性的漏电电流影响了(比如可能的电容电流);但我这样说,并无依据。

网友B:
一种可能是2#所说的冲击电流,还有一种可能是线路老化,电机是感性负载,启动和停止时都会产生一个瞬间高压,电压超过线路承载能力时便会造成瞬时漏电。
建议更改一下配置,将总空开换为普通空开,漏电开关通常只装在最靠近过负载的最后一极保护。

网友C:
电梯是变频控制的,接地分开试一下

网友D:
有保护接地,为什么要装漏开?特别是变频器易跳漏开。

网友E:
漏电情况可以排除!漏电开关容量小了,空开选大点儿的,可以解决!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开关A选型错误,不能避开C箱的7.5kW电动机启动电流影响。

网友G:
换个漏保开关试试。

网友H:
风机轴承缺油了吧,导致启动的力矩要求比较大,所以启动过流了吧。

网友I:
总空开换成普通断路器

网友J:
1、不知道你的开关A是多大的?
2、风机和电梯的控制都没用到零线还是画图漏掉了?
3、跳闸时,那个漏电指示钮有没有弹起?
4、电梯2.2千瓦???
这些现场基本情况不知道,只能猜谜语,不是分析。

网友K:
这样负荷用漏保不知为什么?应该采用普通断路器。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可能是设计套用规范的问题,咱们国家的部委都是条块分割,住建部一个标准、发改委一个标准、电梯还有技术质量监督局的标准,有些就是无所适从。
遇到过一次,电力部门安装完箱变,总出线开关带漏电保护,然后整个建筑物又按照住建部的标准,必须做重复接地,这样箱变的总出线开关根本没法合闸,但是电力部门的人不会给你改,他们怕违章违规,就在旁边指点甲方拆漏电保护回路的线,还不是明说,暗示的方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貌似起动风机时,冲击性的漏电电流影响了(比如可能的电容电流);但我这样说,并无依据。
此话有理,楼主不妨换个开关试一下

网友M:
如果是漏电,那么漏电指示弹出,如果是过流跳闸,(*^__^*) 嘻嘻……

网友H:
你把B开关不要开,启动C,启动好了在开B就不跳闸了。说明A开关小了。

网友N:
可能选型选错或者容量不够

网友O:
楼主,这个是因为风机启动时冲击电流过大引起的,我估计风机的功率比电梯要大,有以下几种方法解决,一是把风机星三角启动,二是把开关换成D型的,我估计你是用了c型的开关,开关有保护功能,不能随便加大,否则保护效果不好。另外电梯是不允许接漏保的,你可以看一下gb7588的规定

网友P:
一般总开关不做保护,分开关装漏保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漏电,那么漏电指示弹出,如果是过流跳闸,(*^__^*) 嘻嘻……
DZ47系列可以,别的系列开关。貌似无法分辨是漏电跳闸或是过载跳闸吧。

网友Q:
带变频器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漏电,那么漏电指示弹出,如果是过流跳闸,(*^__^*) 嘻嘻……
DZ47系列可以,别的系列开关。貌似无法分辨是漏电跳闸或是过载跳闸吧。
反正施耐德漏电断路器都是有漏电动作指示滴

网友R(2016-07-06):
楼主有空把线路整理整理吧,看着揪心

网友H:
这种启动有顺序不跳就是某个启动电流过大。总开关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