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现在连接顺序:三相电-断路器1-滤波器-变压器-断路器2-接触器三相触点

问题:断路器2是否需要放置
     其他的顺序是否合理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不过变压器是一拖一的话断路器2不要也行

楼主:
变压器一般会带2-8个左右的驱动器,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B:
没什么讲究   一样用   容量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