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注水泵用,使用手动调频,40HZ以下可以运行,手动升速到42HZ时,闪过“SC”随后报过压停机,监视直流电压560左右,并不过压,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560是变频器显示的电压?还是测母线的电压?

楼主:
shz.wsb 560是变频器显示的电压

网友B:
请你把情况尽量说清楚,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A:
电流是否正常?有可能是误报,如果电流正常,回复出厂值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