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磁偶式无杆气杆,要求三点控制,
控制方式:一、滑块从始点到中间,再从中间返回到始点;
         二、滑块从始点到终点,再从终点返回到始点;
请问:这种方式能够实现吗,如何实现(包括电路、线路)

网友A:
不能吧。
能加档块应该还是有可能实现。

网友B:
只要舍得花钱,就不是问题。自动化展上不是有用气动控制代替伺服控制的装置演示。

网友C:
可以的,用一个三位五通电磁阀加两个继电器加一个磁性传感器就可以实现。

楼主:
用一个双控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封型)加两个继电器加一个磁性开关的方案,测试了,还是达不到要求,不知问题出现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