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我接手一台富士500G11.450KW的变频器,修复后带11KW电机试验正常后到现场带315KW电机试验出现报EF故障。把变频器拉回来后为了搞清是什么问题,把互感器串了30匝线接11KW电机来模似现场大电机试验,还是出现启动报EF,接地故障。把下互感器连接线诉掉能启动运行,只要插上一条互感器连线启动就汇报EF故障,重换同型号互感器还是报EF故障,分别换驱动板.CPU板试验都是报EF故障。请教各位师傅有遇到过此类故障的给点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驱动还有问题

网友B:
互感器换了不行,查电流检测电路,带11KW显示电流多少?

楼主:
  带11KW电机用原来的互感器串12匝线面板显示的是3.48a,串6匝显示1.72A,不串线直接用铜排显示0.27A。运行运行频率是50HZ。

网友C:
霍尔线有没有更换,插座有没有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B:
CPU板,驱动板都换过,你这个问题很怪,三个互感器都能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C:
你说的问题电流检测有问题可能性很大,我碰到到霍尔线松动接触不良导致误报故障

网友D:
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了,你这个是接地故障,是检测三相电源来相加为0,如果不平衡三相和不为0就会给出接地故障,看你这情况应当就是这部分检测电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同意您的观点!传说代换过主板和驱动板,问题就进一步蹊跷了,个人觉得还是三相检测不平衡的可能性大。1.我建议将三相的互感器并起来,电流线匝数并联穿,然后桌面用调压器加50hz的市电,示波器检测三相霍尔反馈波形。因为如果取变频器输出检测的话,波形是动态的,稍微不细心根本比较不出三相电流反馈幅度。2.如果静态桌面测试同频同相同幅度,就监测驱动脉冲,大功率的驱动脉冲上下桥平整,上下沿有很锐的截止沿,6个一样,不一样带大功率后电流有滞后,会造成电流不平衡。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无私帮助,我把三个电流联串了60匝线,接一台2000W的电饭锅,给互感器单独加15V的直流电压,用万表的交流2V档测量三个互感器的反馈输出电压,分别为0.014.0.013.和0.029.后来把互感器调一制上机,分别把三个电流互感器串90匝线带11KW电机试验50HZ运行,变频器电流显示705A不在报那EF接地故障。

网友B:
模拟大电流和检测互感器的方法好。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错,用的方法不错

网友G:
学习 学习 原来互感器可以这么测试

网友H:
这个可以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