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请教大师们,三菱FX3U--4AD 模拟量模块怎么把对应的实数显示在触摸屏里?FX3U--4AD分辨率是15位二进制,使用的是液位传感器,变送器输出的信号是:4ma---20ma,输入特性选择模式“3”,对应的数字量是;0----16000,水池的量程是0米到5米,现在想知道当水位在3.5米的时候,在触摸屏上显示对应的3.5米,这个3.5米是怎么算出来的,在不用增益的情况下?

网友A:
运算显示就行了

楼主:
怎么运算,是不是用到浮点和套用公式?那个手册看了几回还是不明白呀?

网友B:
PLC内运算就行了,结果对应的寄存器在屏上显示;
可以在屏上设小数点位数,这样不用小数运算;

网友C:
别想的太复杂,想办法对应起来呗,4-20对应0-16000,每一个电流值都能对应一个液位值!

网友D:
   16000就是5米,则每米16000/5=3200     3.5米对应数字 3200X3.5=11200,

   同样16000对应20-4MA,每mA 16000/16=1000

 说明11200/1000=11.2  ;    说明此时液位传感器输出电流为11.2mA, 11.2mA X 1000=11200;  11200/3200=3.5米

网友E:
应该15.2MA是3.5米

网友F:
按照手册上的例子试着做,很快就能学会。只看不做,比较难理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