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公斤洗量的工业洗衣机

楼主(2016-05-19):
家用洗衣机一般洗衣量也就十公斤以内,和工厂化用的洗衣机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其实工作原理也是基本相同的,就是,功率大了很多,用到七点五千瓦的电机来带动,变频器来调速。进水速度超快,十几秒钟就进好水了。一个标准的洗衣过程,也就四十分钟。

网友A:
这么大的我也见过。

网友B:
这个洗衣机够大的

网友C:
以前住单身宿舍时,单位有一个比这个还大的。

网友D:
这种应该都是给工厂洗工服多吧

网友E:
大型星级酒店或者专业洗涤公司常见。

网友F:
没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G:
大型宾馆、酒店一般都使用的,和家用的洗衣机原理都一样的吧!

网友H:
我有客户固定用10几千瓦的变频器,也是做的工业洗衣机。

网友I:
我见过长沙晟通集团的大型洗衣机:主电机37KW

网友J:
估计是定制的文本显示器+单片机板进行封装后专门研制并制作的专用控制系统。毕竟厂家不是只制作并销售一台或者一个系列而已,用专用系统比用市面上通用的品牌PLC+品牌文本显示器能降低成本。
其实知道洗涤工艺后,也可以使用触摸屏+PLC实现。

网友K:
见过早年的、自制的工业洗衣机。

网友E:
回复 网友K:
卧式的大滚筒洗衣机?

网友L:
大型的洗衣机啊,还没见过!

网友M:
这是洒店用的洗衣机吗

网友N:
见过好多个,不过不是作洗衣服用。

网友O:
这么大的没见过

网友P:
以前见过,但是不记得是多大的了

网友Q:
专门洗酒店的布草的吧,看到白白的,几年前修过一台,是用PLC控制,

网友R:
10 25  35  50 120    hz   变频器用的是多段速  就这几个速度    弄过11kw的

网友S:
衣服还不搅烂糊了

网友T:
目前还没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U:
工厂里面洗工作服的

网友V:
宾馆里的床单都是用这洗的!

网友W:
用水也很多吧

网友X:
宾馆,酒店都是这么洗的

网友Y:
变频器驱动的,见得很多了,最早都是LS的,一般是4KW和7.5KW,电机是定制电机(7.5KW电机,用的是11KW的机座),变频器坏了就用国产的代替,现在国产的变频器已经和厂家配套很多了,效果杠杠的,里面还有一块单片机驱动板和一个触摸屏,来控制整个流程的

网友I:
工业洗衣机都是卧式,而且没有波轮,不会搅坏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