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求各位大神指教程序的冗余和溢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理解的冗余就是一个备份,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备份的系统,保证不间断运行。

网友B:
冗余是备用的意思,就像汽车上的备胎一样。
溢出就是满了,装不下了。就像汽车加油,加得太满了溢出。PLC内部数据也会出现溢出的状态。

网友C:
冗余就是不间断切换,正常两个都运行出现问题直接切换。

网友D:
你们给出的理论概念在PLC程序如何实现?
曾参加一个招标,标书中就有程序冗余要求,很不理解。

PLC里的程序如何冗余?有必要吗?
数据溢出,你在设计控制程序时怎么会让它溢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冗余就是一个备份,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备份的系统,保证不间断运行。
这应该是PLC硬件问题,见过除底板外都是双的。
一个cpu上的程序如何冗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冗余是备用的意思,就像汽车上的备胎一样。
溢出就是满了,装不下了。就像汽车加油,加得太满了溢出。PLC内部数据也会出现溢出的状态。
楼主问的是程序,程序如何冗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教程序的冗余和溢出是怎么回事
程序确实不能冗余,只能称为整个系统的冗余设计,或者只能使用增加硬件进行冗余设计。
1、在非常重要的电气控制系统中,一般核心控制器都是使用两套独立的硬件进行冗余的。两套独立的硬件,就意味着有两套独立运行的程序。
2、至于冗余系统的切换,核心控制器的研制商,比如西门子公司,早就研制出了无缝切换的方案。就像主运行设备出现故障以后,主设备的常开触点失电闭合,接通备用的冗余设备(打比喻而已,其实真实的冗余系统,根本就不会使用机械触点来进行冗余切换,而是使用硬件的软参数进行切换,从而实现系统的高速0微秒时间的无缝切换)。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E:
原来就是个备胎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