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损有多大?

楼主(2016-05-19):
4月底,本人按领导方案,从立地柜起放了一组3x16+2x10的电缆.到另一端挂墙配电箱(本人新安装的)间距将近100米,
时至今曰,挂墙配电箱,没有接上任伺负载。但配电箱是通着电。并且这一组(路)一直没切断过电,这样做有线损吗,有的话有多大,有旁证吗或依据?本人做了近二十年的电工,对这个问题(线损)一直困惑不解,求高手解释

网友A:
导体有电阻。
万用表分别测量两端电压看看。带上负载更明显。
线路没电流就没损耗啊。

网友B:
电路不通有什么损耗,除非线路漏电。

网友C:
没负载哪来的线损

网友D:
没负载就是没有电流,没有电流就没有损耗

网友E:
线损是指电从电源送到用电设备端的损耗,根据电阻率公式:线路电阻=长度/截面积*电阻率。例如100米2.5平方线
100/2.5*0.0175=0.7欧;假如通过电流是12安。
12*0.7=8.4伏(压降)
单相损耗功能根据公式功率=电压×电流
8.4*12=100.8瓦
三相损耗功能根据公式功率=电压×电流×1.73
8.4*12*1.73=174.3瓦
从上面数据来看是发热量非常厉害,线路没有用电不会产生损耗。

网友F:
没负载就没电流哪里会有线损

网友G:
没有负载不会有损耗,要说一定有的话也是导线容抗、漏电流产生微量电耗损

网友H:
甭管线路多长,没有驱动负载做功,就没有导线传递电能的损耗,线损是针对导线流过的电流而发生的。
不过说回来,发电机发出来的电能,即使没有驱动任何的负载做功,也是损耗燃料的,这个就是维持电能供应的最基础的消耗。在电力系统中,基础电能的消耗一般只有配电柜和电力变压器这类本身有电能转换的设备才会有发生。

网友I:
该种情况下,通常不会考虑线损。

网友J:
没电流就没线损!

网友K:
不会有线损的,除非线间绝缘不好

网友L:
没有电流,电阻再大也没有损耗

网友M:
没用电的话,可以不考虑线损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线损是指电从电源送到用电设备端的损耗,根据电阻率公式:线路电阻=长度/截面积*电阻率。例如100米2.5平方线
100/2.5*0.0175=0.7欧;假如通过电流是12安。
12*0.7=8.4伏(压降)
单相损耗功能根据公式功率=电压×电流
220*0.7=154瓦
三相损耗功能根据公式功率=电压×电流×1.73
380*07*1.73=460瓦
从上面数据来看是发热量非常厉害,线路没有用电不会产生损耗。
感觉有点不明白。好像不太对,假定通过电流为12A.功率应该为。P=U*I=8.4*12=100.8瓦。不对,勿喷。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没有负载不会有损耗,要说一定有的话也是导线容抗、漏电流产生微量电耗损

网友O:
带负载肯定就有损耗。

网友E:
回复 网友N:
多谢谢指证,差点误人了弟。

楼主:
谢谢昨日的回答,本人还有一个凝点,假如有一台2.2kw的三相电机,叫我常现的算法为4.4A,选用1.5平方电线作电源连接线够大了,但本单位的老管理层喜欢选用2.5平方线径,或更大4平方的线径来连接,这样能为电线供货商提供更多利润(顺便说一下不管它)(吃里扒外)问题:如果该电机用4平方线径接上去--线损有吗,有‘有’多大

网友P:
回复 楼主:
有的地方就是最小2.5的线 1.5的线那得多细啊 一用力断了咋办   关键是价钱都不是很贵 差别不大

网友E:
2.2千瓦三相电机功率因数有的是0.8,有的是05;起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4-8倍,选2.5是比较合理的,再有许多老管理层习惯用线的办法,或者不会计算。线损就按我上面提供的办法计算。

网友Q:
第一没负载,第二百米一般不考虑线损

网友R:
没有负载的损耗很低很低的!
可以忽略!

网友S:
回复 网友E:
问题是他这没有电流

网友E:
回复 网友S:
我知道,要告诉原理,才明白。

网友T:
没负载不用考虑线损的问题,动力线一般不选用2.5平方以下的,价钱也不会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