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9):
10MWP规模分布式光伏发电站安装两套 电网调度通信系统 。
其中一套系统配置如下:
一台路由器Ar2200  series  sru40
一台电力系统专用纵向加密认证wt1257paa080556  sjw77
一台工业防火墙 spisg
一台网络安全隔离设备stonewall-2000
一台交换机quidways2700series

另外一套系统配置如下:
两台路由器Ar2200  series  sru40
两台电力系统专用纵向加密认证wt1257paa080556  sjw77
两台交换机quidways2700series

这两套系统一套与地调通信用,另一套与省调通信用 ,但不知究竟怎样区分,哪套应作为地调,哪套应作为省调? 接线又有哪些区别?

网友A(2016-12-17):
这个应该在图纸上有表示地调或者省调吧!
外接通讯光缆是一条还是2条?

楼主(2017-03-22):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在图纸上有表示地调或者省调吧!
外接通讯光缆是一条还是2条?
是两条的

网友A:
要区分这两条很简单
直接拔掉其中的一条,看看是哪个地方的调度打电话来问通讯故障就知道了
接线应该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区分这两条很简单
直接拔掉其中的一条,看看是哪个地方的调度打电话来问通讯故障就知道了
接线应该都一样的!
恩,倒也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