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EP 7 - MicroWIN V4.0 SP8/9 CPU选择问题

楼主(2016-05-19):
请教大神STEP 7 - MicroWIN V4.0 SP8,新特性下面CPU221这个,我点开来选择没有224,226给我选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没有注意把滚动条往上移吧

网友B:
SP3也有了。

网友C:
应该是没注意滚动条么

网友D:
SP3里面就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第一次发帖,客气一点啦,都是学习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