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05-19):
大神您好,我现在用的是SMART1000 的屏,如果换了V3的屏,现有的程序怎么转换呢,
smart1000 用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做的程序。
现在v3   用WinCC flexible SMART V3 才能上传程序。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转换成WinCC flexible SMART V3  ,用什么方法!

网友A:
直接用WinCC flexible SMART V3  打开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的程序文件就可以了!
就像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可以直接打开S7-200的程序文件一样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不开,需要转换,转换就提示转换失败需要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不开,需要转换,转换就提示转换失败需要技术支持!
我就是这样打开的呀,直接打开的时候自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你如果转换失败,可以打400电话问一下西门子的技术支持!

网友B:
西门子产品目前质量很一般,建议不要选用!!
需要稳定选用AB、ABB、施耐德,不反日可以选用三菱、基恩士、松下;
支持国产选用和利时、台达......
上述都是特别稳定产品,至少强于西门子性价比高于西门子;

网友C(2016-11-23):
回复 网友A:
谁用WIN 10装过?我怎么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