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

楼主(2016-05-19):
(无正文)

楼主:
这个16进制FF转换成2进制后是1111 1111为什么用16进制的表示不能直接用2进制的1么
还有那个8是什么意思呀
求指教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子?

楼主:
这个用的是GE的

网友B:
传8个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传一个1不行吗?为什么要传8个1

网友B:
看文字,是测试灯的.
盘面上有好多灯,比如8个,要按一下试灯按钮,8个灯都亮.这8个灯安排了Q545连续8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