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我现在一台机器要控制12个电机,目前我是想用2个fx3g的plc并行通讯,能带6个,然后再加6个1pg模块,这样行吗?还有没有更简单实惠的办法,输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更换PLC控制器的品牌,换成信捷牌子或者台达牌子,就会有更多的方案进行选择。

网友B:
单从成本上讲,用4个FX3GA的PLC要比加1PG模块便宜的多;

网友C:
FX3G系列要40点以上的才可以控制3轴

网友D:
我是4个3U搞定的,当然我点用的比较多500多点。。。还有一个PLC到小电箱

网友E:
不知道5u的控制几个轴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5U控制4轴多一轴,需要WORKS3编程软件,个人觉得不好用。。。别问SFC。。

网友F:
可以用三菱Q系列的H175运动控制CPU比你这个简介多了

网友G:
1、成本许可的话,Q02U+QD75P4组合,QD75P4一个模块4轴,你扩展3个模块足矣;
2、节省成本,用4个FX3GA-40MT的CPU4个,每个CPU加装一个485-BD组网,
3、选用信捷的运动控制CPU,本体就可以控制10轴,型号是XDM-60T-E,

网友H:
用台达的sv2 有个什么24型号,具体你问台达,支持6轴,才一千多元,比你的方便宜一半都不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三菱Q系列的H175运动控制CPU比你这个简介多了
三菱的运动CPU 是Q172 或是Q173等,这个要链接专门的三菱通讯型的伺服,不便宜的。

网友B:
从成本上用三菱还是用4台FX3GA-40MT的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