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这个是通讯控制台达plc启动停止的程序,可是我不清楚这几句程序传送得得数据是什么意思,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设置通讯格式,地址之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设置通讯格式的,通讯格式字是d1120设定的

网友B:
没头没尾的,你让各位猜迷?就算是神仙也无能为力。

楼主:
前面设置的格式字没有别的了

网友C:
想知道什么意思,就去找通讯目标的说明书看看,都是根据目标的要求写的

网友B:
在程序中查找D100-D108,看看它们用于何处。

网友D(2016-06-22):
这是用RS通讯的,去看该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