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奇怪的故障 一台欧瑞2.5千瓦变频器 频率升高 输出电压反而线性下降实在想不通 谁见过支支招 谢谢了

网友A:
看一下母线电压和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测试的 母线一直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载测试的 母线一直正常
1、空载母线电压肯定正常,应该加载、加频的过程中测;
2、查母线回路的元件,如充电继电器触点未动作,或触点虚焊---充电电阻是否发热?加电时是否有继电器吸合声?加频过程中是否有报欠压?

网友C:
升到多少,降到多少,这个很好奇。

网友D:
母线电压一定高了,随着频率的升高,母线电压随着升高,高到一定程度,变频器将失速保护,这属于过压失速。【频率降到一定程度,母线电压恢复正常,我曾遇到一例】

网友E:
确实奇怪,最好能看一下输出波形,毕竟电压是静态的

楼主:
今天测一下波形

楼主:
因为是空载 即便母线继电器坏了 充电电阻带载也不应该输出电压下降呀

网友D:
中间继电器 坏了,靠充电电阻带载运行,是会出输出电压下讲的。

网友F:
没遇到过,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