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同样欧瑞3千瓦 升压正常但是低频表针抖动 超过30是表针稳定 小负载正常 上车频率到20赫兹左右报过流 顺便说句 三相输出平衡 驱动芯片旁的电容100UF/35v 换了无效

网友A:
低频下有抖动应该正常。用3个灯泡接星形做负载,低频时能够看到灯泡一闪一闪呢!

网友B:
建议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C:
我修的这台正好相反,低频下电流大,频率越高电流变小

网友B:
降低载波频率,能增加启动力矩,保证电机平稳增速,但也不能太低,适当就行,根据现场情况而定。

网友D:
我经常遇到在运行过程中当电机频率升到一定数值时电机会发出嘈音,下降或者升高时就会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