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ACS510开机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这是什么故障。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A:
面板与CPU板通讯不上,CPU板坏了。

网友B:
没有检测到驱动器。

网友C:
很明显面板与主板通讯不上,或主板有问题!你断电量下主板5V供电的电阻多少??这个板上面的DSP很容易挂掉,电路设计缺陷,保护电路没设计好!

楼主:
哦,拆来试一下吧,ABB一般都保多长时间呀

网友D:
这款控制盘支持中文显示的,把语言设置改一下

网友E:
主板问题,先检查一下+24V风扇,24V电源。

楼主:
返厂维修了

网友F(2022-11-28):
驱动无响应故障:1、屏与主板接插件就是水晶头RJ45插座接触不良,屏的或者主板的插针有接触不良或者断裂变形。2、主板坏了进行更换就好了。我们这里经常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