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工厂变压器位置放得不对,导致有一个车间(用电量不是很大)电压低得只有320-330!晚上可以的!用的是240铜线但距离可能有250米左右,而且本身这变压器就是满负荷了!有什么办法能让电压提高个30-40v吗!

网友A:
把变压器电压调高一档

网友B:
你这应该是超负荷才会有压降,不是远距离传输产生的吧

网友C:
提高30-40伏不现实,末端做好电容补偿,根据我现在这里的情况看,大约能抬高10伏。
如果你变压器出口有380伏的话,250米能有50多伏的压降,是不是电缆有点小啊,还有就是功率因数是不是很低,造成无功损失过大。最好有具体数据才能分析。

网友D:
250米240平的铜线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还是变压器满负载的原因

楼主:
刚才量了下电流才130多个!至于变压器调压这个已经调到410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系统功率因数和末端功率因数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30-40伏不现实,末端做好电容补偿,根据我现在这里的情况看,大约能抬高10伏。
如果你变压器出口有380伏的话,250米能有50多伏的压降,是不是电缆有点小啊,还有就是功率因数是不是很低,造成无功损失过大。最好有具体数据才能分析。
如果末端加电容柜的话会不会又要增加电流!本身就已经有点超负荷了!

网友E:
240平方的供电导线,请检查低压的时候,两头的电源电压数值是否一致,是否属于320V~330V的范围内。
如果两头都是这个数值,证明你的电力变压器容量不足导致,需要增容。
如果一头电压正常,另一头电压偏低,证明线路过长导致损耗,需要增加输送电能的导线面积,或者加装高精度的三相交流稳压器于负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功率因数和末端功率因数分别是多少?
系统功率因素在0.9左右,但我们是五金厂,机器打下去时一下电流大,一下电流小!至于末端功率因素没有测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30-40伏不现实,末端做好电容补偿,根据我现在这里的情况看,大约能抬高10伏。
如果你变压器出口有380伏的话,250米能有50多伏的压降,是不是电缆有点小啊,还有就是功率因数是不是很低,造成无功损失过大。最好有具体数据才能分析。
如果末端加电容柜的话会不会又要增加电流!本身就已经有点超负荷了!
无功电流是交换,不是消耗,没问题的,但是你说的负荷起伏很大的话,补偿柜有可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末端负荷比较稳定,必须加补偿柜。
厂里能同意的话,不如增加一台10kv/0.4kv/200kva的变压器,正常生产就用现在的变压器加这个小变压器,淡季或者较长时间检修时,停用大变压器,用小变压器作为检修和保安电源,还能省点基本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30-40伏不现实,末端做好电容补偿,根据我现在这里的情况看,大约能抬高10伏。
如果你变压器出口有380伏的话,250米能有50多伏的压降,是不是电缆有点小啊,还有就是功率因数是不是很低,造成无功损失过大。最好有具体数据才能分析。
如果末端加电容柜的话会不会又要增加电流!本身就已经有点超负荷了!
无功电流是交换,不是消耗,没问题的,但是你说的负荷起伏很大的话,补偿柜有可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末端负荷比较稳定,必须加补偿柜。
厂里能同意的话,不如增加一台10kv/0.4kv/200kva的变压器,正常生产就用现在的变压器加这个小变压器,淡季或者较长时间检修时,停用大变压器,用小变压器作为检修和保安电源,还能省点基本电费,
可是有一次我把整个2号变压器都没用电,却发现还有300个电流,后来发现是两只电容柜开了手动!那如果是交换的话,为什么总电流表上还要显示!

网友C:
不使用,线路电流小的时候,电容补偿控制器是不会投入的,除非是在手动档,强行投入的电容,这是使用方法问题。
12楼提供的表格看,你这个距离应该在允许范围内,你的变压器是不是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使用,线路电流小的时候,电容补偿控制器是不会投入的,除非是在手动档,强行投入的电容,这是使用方法问题。
那看来还是还是要改成自动的

网友F:
电流130多,配电房电压410,供电距离是不是指线缆长度;
可能冲击电流也有影响,冲击电流时电压摆幅大不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G:
加稳压器

网友H:
估计是变压器满负荷的原因,只能增容了
240的铜电缆距离250米压降也就几伏

网友I: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超负荷压降就会大这么多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电容补偿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J:
电缆不会产生这么大压降的,还是考虑增容的问题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I:
补偿功率因数,降低线路损耗,一定程度上能抬升末端电压。

网友I:
回复 网友C:
我得百度下什么是功率因数,谢谢你

网友K:
线换粗一点

网友L:
可能是超负荷了,加补偿电容也会消耗电流。最好的办法增加一台变压器。

网友M:
1、不要配电室集中补偿电容柜,改分布式补偿可以降低总电流提高电压;
2、变压器功率如果不是过载的话分接开关转换到最高电压输出档位,或者在远端车间加装稳压器

网友N:
估计电缆小了吧。

网友O:
2-300m的距离不远啊!
电压低了你看看变压前电压是多少?
电压高低是可以通过调整变压器档位来改变的!

网友P:
线损是指电从电源送到用电设备端的损耗,根据电阻率公式:线路电阻=长度/截面积*电阻率。例如250米240平方线
250/240*0.0175=0.018欧;假如通过电流是130安。
130*0.018=2.34伏(压降)
单相损耗功能根据公式功率=电压×电流
2.34*130=304.2瓦
三相损耗功能根据公式功率=电压×电流×1.73
2.34*130*1.73=526.3瓦
根据用电要求:电压可以在±%5范围属于正常,380-380*0.05=361伏,也就是说400-361伏才正常,根据楼主提供的数据只有2.34伏的压降,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
分析如下
1.楼主变压器本身就超负荷;
2.楼主测量的电流是低谷时期;
解决办法:
1多点时间观察和测量。提供正确数据。
2.检查功率因数是否在0.9以上,不够补尝不足。
3.确认变压器电压有380以上,再测负荷端电压最好两边同时测量,确是负荷端电压低,变压器正常,建议增加一组电缆分开使用,如果要并在一起,一定和原来缆的一样粗,也就要240平方电缆,加装电容柜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L:
引用 网友P:
线损是指电从电源送到用电设备端的损耗,根据电阻率公式:线路电阻=长度/截面积*电阻率。例如250米240平方线
250/240*0.0175=0.018欧;假如通过电流是12安。
130*0.018=2.34伏(压降)
单相损耗功能根据公式功率=电压×电流
2.34*130=304.2瓦
三相损耗功能根据公式功率=电压×电流×1.73
2.34*130*1.73=526.3瓦
根据用电要求:电压可以在±%5范围属于正常,380-380*0.05=361伏,也就是说400-361伏才正常,根据楼主提供的数据只有2.34伏的压降,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
分析如下
1.楼主变压器本身就超负荷;
2.楼主测量的电流是低谷时期;
解决办法:
1多点时间观察和测量。提供正确数据。
2.检查功率因数是否在0.9以上,不够补尝不足。
3.确认变压器电压有380以上,再测负荷端电压最好两边同时测量,确是负荷端电压低,变压器正常,建议增加一组电缆分开使用,如果要并在一起,一定和原来缆的一样粗,也就要240平方电缆,加装电容柜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
加上数据分析,有理有据。很有道理。

网友P:
回复 网友L:
谢谢夸奖,打错数字,12应改为130,楼主说测量电流是130安。

网友Q:
应该差别没那么大的啊,查查变压器输出侧的电压

楼主:
变压器输出侧也只有370v左右,看来还是负荷过大,但那压降也太大了!末端只有330左右了!

网友R:
没有经验,估计是变压器容量小吧,一般是换容量大一点的变压器。

网友S:
变压器容量小造成。楼主采取?_?办法解决的

网友T:
两百多米的距离不是太远,负荷太重超载了,可以减少一部分负荷,或错开运行,或增加一台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