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求助

楼主(2016-05-20):
各位大神你们好:
我是刚入行的工控男,在用力控做控制时出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条件语句不执行:有时候明明满足了条件语句却不执行(为真时执行)。条件执行语句有五六十条。

sql语句更新问题:由于整个项目要对数据库进行实时更新(数据库是sql sever 2008,并且不在本机上),总共有十二个工位,由于是流水线形式的工位,几乎是同时工作,所以几乎是同时需要对同一个表进行十来次数据的查询和更新。偶尔会出现更新错误的情况。我是先更新数据然后再去读取数据。若是读取的数据与所需更新的数据相同的话就继续执行,否则就while循环更新,直到相等(同时更新多列数据的话我只是抽出一个数据进行判断)。估计有百分之一二的几率出现更新错误的问题。

数据写入判断:加工原件到达工位时候先要更新数据,然后启动加工。如果一段时间内工位为收到数据则默认本工位不进行加工(通讯方式为modbus)。此时我想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数据是否已经成功下置。如果出现通讯延时而无法及时将数据下置的话就会导致工件为加工的情况。

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描述不清楚,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