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富士变频器拖动注塑机,变频器11KW,电机也11KW。在低频时没问题。当频率上升到40多时,输出频率就不稳定(一直再跳),未报警。这是怎么回事,求各位帮帮忙,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急需。谢谢。

网友A:
40HZ电流多少?空载是否正常?

网友B:
你的频率是怎样给定的?

网友C:
大电容容量变小,造成母线电压低。变濒降低输出频率,母线电压升高。变频按控制要求再次提高输出濒率。特点是不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位器给点,端子控制正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处理可以在40HZ附近频率稳定?

网友D:
首先排除油压控制是否存在瞬间泄放导致波动,如果是变频器电容容量降低的话应该是大于40HZ都不会稳定

网友B:
你看看电位器是不是有问题,或改成面板数字控制,是不是频率也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