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学校有几台三菱FX-3GA 输出点全部路:打到STOP,一通电,输出指示灯不亮,但是输出口和COM端都通了。还有几台是不能通讯,USB口和422接口都不能用,电脑是没问题的。学校走维修流程,估计得到下个学期了,影响到上课、考证,很心烦。希望有经验的师傅能说一下,我没有维修过,以前就换过两个里面的烧坏的输出继电器。

网友A:
坏的多了还不如直接换io板子

网友B:
呵呵;没搞过还是送去修吧;

网友C:
首先确认是什么输出类型的型号?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其次拆卸本机出来进行检修,因为带接线座,接线座上又接有IO线的话,这时候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是否短路,是不准的。

网友D:
换几个IC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不知道几台拆了凑合一台?
还有就是晶体管输出短路了一般都是输出的那个功率管短路,直接换用8850或者8050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O(∩_∩)O谢谢^^   以前有些电源坏,有些通讯坏,我就是拆开凑一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FX3GA-24MR,小型的基本单元

网友B:
呵呵;真的要马上使用就自己出钱去送修;

网友F:
拆开自已折腾吧,就当练手,拆腾好就用,不然换新反正又不用自掏腰包

网友G:
反正是死马,拆开自己修修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被你发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校的东西,送修太慢而已,财务手续太麻烦,接单那些人估计也得转手给别人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打开过了,整个模块换就换过,再细一点就要看论坛有没有人搞过,说一下了

网友E:
继电器坏损,一般都是直接通过24V大电流所致,我见过有的学生特意烧毁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