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刚刚连接三菱FX3G的plc,开始用的普通的SC09电缆,怎么也连接不上。以为电缆坏了,找了一个FX3U的plc,一下就连接上了,确定电缆还是可以的。但是还是不能连接FX3G的plc。找了一条好点的USBSC09连接成功了。

网友A:
生活中处处有电磁干扰,好一点的线缆稳定。

网友B:
干扰无处不在今天碰到一例干扰正在头疼中

网友C:
价格方面差多少啊?

网友D:
三菱的比较少碰到连接问题。
西门子我一般用原装的,公司买的。

网友E:
经常用的当然是买好的,尤其是外出调试,一次卡壳了损失的绝对不是一条线的钱;
偶尔用一二次的随意买;

网友F:
因为编程数据线制作的技术门槛太低了,导致产品里面鱼龙混杂。
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是教学,可以去挑跳楼价的数据线入手,甚至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锻炼一下修复或者重新制作数据线的动手能力,要是承接工程,最好还是价格昂贵的原厂线稳定。

楼主:
在办公室用,干扰基本没有

楼主:
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三菱原装电缆呢

网友G: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H:
FX的原装电缆现在基本上没人买。USB-SC09买个100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I:
贵还是有贵的道理啊.

网友J:
FX3G的直接用迷你USB线编程通讯,你还用串口??

网友K:
我有一根线,usb转232,在FX2N上用的好好地,在FX3U上就连不上

网友L:
真正坑爹的是一根垃圾电缆把我PLC都给烧了(带电拔插)。。。。。。。。。。。。。

网友M:
我就碰到过 上电后把PLC烧了个   话说那条线 没法说  一分价钱一分货   真是的  开始相信德国人的理念  世界上就没有物美价廉这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FX3G的直接用迷你USB线编程通讯,你还用串口??
usb也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真正坑爹的是一根垃圾电缆把我PLC都给烧了(带电拔插)。。。。。。。。。。。。。
一般USB是不会如此滴,FX3G是USB,如果用串口电缆证明:脑袋秀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