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各位师傅,求教一个问题。

 我司使用的是施耐德ATV71 5.5KW变频器,数量有150台。但仅去年就有十多台变频器报过电压故障(上电就报过电

压),基本都是前3次报过电压可以断电片刻后再重新启动恢复正常。一般3次后就没法断电重启恢复了,就是一直报过电

压。测量外部电压都正常380V,更换新变频器后就没有过电压故障现象了(同样型号,同样参数,同样负载) 。请问,

这是否可以完全肯定是变频器内部问题?如果是变频器内部问题,那是什么电路出问题,是电压检测电路?是充电

限流电路?因为仅去年,我们就换了10台变频器,全都是上电报过电压故障!!!

网友A:
看参数,母线电压显示多少?如果高了,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母线电压不到600V。

网友C:
应该是内部检测有问题

网友A:
替换控制盒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变频器有问题,有实报也有误报的!一般上电报过压无法复位的话,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测量三相交流输入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同时在变频器中调出直流母线与之对比,看是不是偏差过大,三相交流220V的,直流母线电压310V左右,三相交流380V的530左右,有需要维修的设备也可以联系我,黄工:13450393089

网友E:
机器故障,修修就好,广州江工,qq305759517

网友F:
检测电压检测部分是否劣化

网友G:
好坏拆开对比互换一下,这么多相同的,不怕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H(2019-11-14):
回复 网友C:
你说跟没说一样

网友I:
感觉是主回路大功率滤波储能电容有问题了,时间长了,尤其是长时间使用 并且负载重,这样的变频器,其主回路滤波电容最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