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问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我单位的成型系统 使用四台伺服电机,通过联轴器分别连接四个偏心块。它们都在一个平面上。
四个偏心块都只有四分之一圆弧面。
初始位置时,四个偏心块的圆弧面方向都不同,依次为上右、下右、下左、上左。横向看正好构成一个圆。
可以调的参数是频率和角度。生产中,频率越大转速越快,角度越大震动越大。
频率大转速快,我可以理解。但这个角度是什么意思?
角度是调偏心块的什么角度?四台电机同时从初始位置以相同转速开始转,频率再高也不会震,只有施加角度时,就开始震了。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哪位师傅能解释一下。

网友A:
上图呀,这样才好分析。
其实可以猜测的:4个四分之一圆弧块刚好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圆形,完整的圆形怎么转都是不会产生震动的。
只有当4个四分之一的圆弧块不同步的时候,就是位置错开以后,就可以产生震动了。

至于控制工艺,完全可以使用高精度的定位控制的伺服马达来控制位置信息。4个伺服马达的转速与圆弧块旋转的角度完全可以独立控制并错开。

网友B:
楼主上照片看看啊。

网友C:
上个机械图看看。

网友D:
同样好奇  机械是什么样的

网友E:
就是控制偏心度从而达到控制震动度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