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之间电压

楼主(2016-05-20):
有两套输送带设备,都分别接地了,任何一台设备对地都为零,但两套设备之间有50到100伏的电压,如何消除电压?求解?

网友A:
说明接地有问题?
不行就做个等电位连接

网友B:
测量两台设备之间的外壳是否真正的联通,联通的电阻是否在4欧姆以下。
然后,你的两台设备之间的电压差,是测量什么零部件的接线上而得来的呢?

网友C:
二楼,说的对做个等电位。

网友D:
也觉得可做等电位联结试试。

网友E:
你接地?
不要告诉我拿一根电线拖一下就是接地

网友F:
接地不规范造成的。

网友G:
等电位连接

网友H:
有一台漏电吧!

网友I:
也有可能是输送的物料起静电了呢

网友J:
这个问题很典型。就是等电位的问题了。现场如果这两个设备有关联,就需要做等电位连接。这也是EMC(电磁兼容)的重要内容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接地有问题?
不行就做个等电位连接
等电位怎么做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很典型。就是等电位的问题了。现场如果这两个设备有关联,就需要做等电位连接。这也是EMC(电磁兼容)的重要内容之一。
怎么做?越简单越好

网友K:
将两个设备的接地体作良好的电气连接!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的楼下告诉你了。如果做等电位,就是大面积的连接所有的导电外壳。所谓大面积,就是用尽可能大截面的导体进行电气连接,让系统各个单元的导电外壳电位相等。

网友L:
你的接地极大于4欧,建议做重复接地。重复接地极做好后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得4欧以内即可。将两台设备连到接地极即可。

网友M:
接地不规范。

网友N: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分别测试接地电阻到底是多少,估计偏大,然后改造接地极即可。

网友O:
接地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