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请教

楼主(2016-05-20):
380v,7500瓦的电机,选的线要几平方?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要几A的?

网友A:
4平方的可以,25或者32的断路器

网友B:
4平方最合适 断路器选择D25  接触器可选2210的。热继电器10-20A可调

网友C:
7.5KW的马达,所有的选型数据全部按照15A~20A的电流值进行选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今天去面试的题目,还好答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还想问下您选的理由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不过我还想知道根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不过我还想知道根据
根据就是估算出马达的额定电流数值,然后根据电流数值进行选择元器件。7.5KW的额定电流是7.5*2=15A。

网友D:
线路短2.5足矣,断路器选用30A即可

网友A:
接触器可选2210的
好像没有22的
25a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应该7500除以380的吗?等于11A。然后为什么要选那么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啊?考虑到电机启动电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7500除以380的吗?等于11A。然后为什么要选那么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啊?考虑到电机启动电流吗?
用功率除以电压,获得电流,这个是直流电路通用的公式,实际上交流电路比直流电路的情况更加复杂。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余量有点小啊,还有就是经常频繁启动就压力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哦,谈谈大师的经验呗

网友F:
如果是我,一律4方铜线。不在这方面省钱。用不了多少。但满功率可以连续工作保证可靠性。

网友G:
7500/380=11?

=19啊
7500/38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