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里元器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20):
(无正文)

网友A:
远程控制分闸,多用于消防,不知对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个要怎么接线?

网友B:
常开,和常闭辅助触点,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远程控制分闸,多用于消防,不知对否。
要么是辅助触点,要么就是分励脱扣器(远程操作分闸用)

网友D:
你把旁边的标签拍出来看一下就清楚了,是什么功能一盘上面有名字或图形符号

网友E:
这么拆附件啊?

网友F:
分励线圈

网友G:
一个是保护 一个是常开常闭点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以前见过这款断路器

网友I:
这种断路器是要定制的,市场上卖的都不带分励脱扣器,装这个是用于远控系统使用。

网友J:
带远程分闸以及辅助触点的玩意,不过正泰质量较差(个人也许买到了假货,但是受害不浅)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远程控制分闸,多用于消防,不知对否。
要么是辅助触点,要么就是分励脱扣器(远程操作分闸用)
高手。会不会可能是欠压线圈呢?全靠猜了。

网友L:
右边两根线的常见是用于远程控制的电压脱口装置
另一边的就是辅助开关或是报警开关了亦或是辅助+报警开关

网友M:
了解其作用后,才能便于接线,或许可根据以上提示校对一下。

网友N:
这个要具体看开关的参数,有可能是辅助触点,也有可能是脱扣器

网友O:
有线肯定旁边就有参数,看看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远程控制分闸,多用于消防,不知对否。
要么是辅助触点,要么就是分励脱扣器(远程操作分闸用)
高手。会不会可能是欠压线圈呢?全靠猜了。
应该不会是欠压,如果是欠压的话没必要把线引出来,因为电源已经进入到开关里面了,难难非得从外面取电压信号?不符合情理,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是欠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远程控制分闸,多用于消防,不知对否。
要么是辅助触点,要么就是分励脱扣器(远程操作分闸用)
高手。会不会可能是欠压线圈呢?全靠猜了。
应该不会是欠压,如果是欠压的话没必要把线引出来,因为电源已经进入到开关里面了,难难非得从外面取电压信号?不符合情理,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是欠压
断路器内只有脱扣器安装位置,检测部分装断路器侧面,与外围装置构成控制回路。
有的电控柜装这种带欠压(失压)装置的断路器,合闸带电状态开柜门即跳闸。

网友P: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脱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