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5-20):
(无正文)

网友A:
是否带失压脱扣装置的断路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起什么作用

楼主:
为什么有的报警灯亮了,有的不亮。

网友B:
头一次见正泰这种!

网友C:
只用过带辅助触点的,这种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流值超过额定值时报警且触点动作或者还有分励脱扣器之类的

网友E:
官网有介绍的,报警不跳闸

网友F:
辅助触点+指示

网友G:
没见过,新东西层出不穷

网友H:
拆一下来看看是什么?

网友I:
就是辅助接点,发出异常信号供上位装置采集

网友J:
第一次见,学习了。有五个接线端子,分别做什么用的。

网友K:
这个安全吗?

网友L:
是不是欠电压脱口装置

网友M:
动作和保护功能,带这些功能要贵点的哦!

网友N:
难道可以远程监控电流电压吗?

网友O:
看看说明书,还没见过

网友P:
真没见过这样的断路器。

网友Q:
现在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R:
8楼的讲的很明白。

网友S:
新东西太多了,木有见过。

网友T:
头一次看到过这样。。

网友U:
没见过还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V:
对应型号上网查啊,一是分励脱扣,二是,跳闸指示

网友W:
应该是控制的吧

网友X:
只有想不到的看来以后需要特殊的器件先到网上找找才是王道

网友Y:
好智能的断路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你所说此产品有漏电报警不跳闸功能。那这样岂不是很危险!那么如图片上显示报警灯亮了是不是就证明此线路中有短路漏电现象发生?另外如果用手动把此闸断开,切断电源。报警灯就会熄灭是吗?然后把漏电故障排除报警灯就不会亮了是吗?还用不用按一下那个复位按钮?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此产品有漏电报警不跳闸功能。那这样岂不是很危险!那么如图片上显示报警灯亮了是不是就证明此线路中有短路漏电现象发生?另外如果用手动把此闸断开,切断电源。报警灯就会熄灭是吗?然后把漏电故障排除报警灯就不会亮了是吗?还用不用按一下那个复位按钮?谢谢!
我没有使用过这种型号的空气开关,不太了解。
截图中已经给出了该型号的具体的应用范围限制:使用于UPS不间断电源供应系统的线路之中,UPS电源系统对供电极端讲究,空气开关或者漏电开关不能随意跳闸,哪怕是线路或者负载有漏电现象。
为什么?就因为UPS的供电对象是计算机或者服务器,这些设备断电之前必须正常操作关机,否则突然断电,会导致硬盘损坏使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崩溃报废,因此让企业面临停产导致额巨额资金所失,这种行为是丢西瓜捡芝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