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的电表接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20):
(无正文)

网友A:
比如2号端子和4号端子和6号端子都需要用连接线将它们短路导通起来,所以就产生了没有编号的接线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明白

网友B:
看箭头处就是你要的线?现在能明白不?

网友B:
因为同一个接线柱上的线就是同样的线号,所以只标记了一根线,两根并在一起的

网友C:
应当为4楼所示,对应端子用导线连接起来了。

网友D:
看样子像是现场加的连接线,所以没有加线号

网友E:
短接线,全部串起来后接地的

网友F:
并在一起的线,只标一根就行了

网友G:
赞成4楼的说法。

网友H:
接地线没有全部用黄绿双色线。

网友I:
接地线 表情  前两天 刚接了这种电表

网友J:
跳线,就是把接地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