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0):
今天听一个老电工说拿万用表量1140V,量单相对地就可以了!为啥俺怎么没有想起来呢?

网友A:
在量程之内都可以

网友B:
是1140还是114

网友C:
如果是测量220V的火线对大地,对外壳。如果设备正常接地处理的话,应该也是220V左右呀,难道表笔直接碰火线和
碰触大地的地板上测量的?

网友D:
标题是1140V,内容是114V.到底是多少?

网友E:
不知说的是哪样啊?

网友F:
楼主是不是认为“0”没有意义还是咋滴

网友G:
没听明白,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H:
不知道楼主要表达什么?然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网友I:
怎么没让人看懂呀?是1140还是114

网友J:
就像测380V,对地测就是220v,测1140V,用1000V档就可以了。

网友K:
1000V档  一般万用表 没有这个档把

网友L:
应当是指1140V;
虽然之前没有想起,但一说起,就清楚了原因。

网友M:
普通的MF47万用表测量1140V一点问题都没有,2500V都可以的。

网友F:
上一楼:你的表明明写着:1000V AC/DC MAX
莫非不认识吗?

网友N:
回复 网友F:
看看右边的专用插座,

网友F:
引用 网友N:
看看右边的专用插座,
就是担心耐压不足,那就悲催

网友N:
回复 网友F:
这档我用过,没问题,就怕表笔用久了绝缘不够。

网友M:
回复 网友F:
放心吧它有2500V的测试表笔。

网友O:
楼主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P:
FM47可以量2500伏,还别说一千多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这档我用过,没问题,就怕表笔用久了绝缘不够。
戴上合格的绝缘手套操作。

网友Q:
也是没看明白

网友R:
我是想看你是用普通万用表怎么测量1140v的

网友S:
我用过万用表有AC档上1000倍率的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写错了!是1140V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普通的MF47万用表测量1140V一点问题都没有,2500V都可以的。
我是不敢用这个档位测。配的表笔貌似都是1000v的。会不会电到人?

网友T:
1、最常用的配电等级,相与相之间是380伏,也就是线电压,相对中性点之间220伏,也就是相电压,
  380/1.732=219伏(220)。
2、如果线电压1140伏,并且也是有中性点引出的话,同样,1140/1.732=658伏,用AC750伏档位就可以测量。
3、如果副边是三角形接法,没有中性点引出,相对地电压也近似等于相电压,这个数值不那么准确,但是接近,主要受
  三相分布电容影响,分布电容平衡,这个测量值就基本等同于相电压。
4、至于1140伏测量,表笔的绝缘是没问题的,有750伏电压档的万用表,表笔绝缘层至少耐压750,而测量点对地只有
  658伏(660),就算用表笔直接测量线电压1140,那也是绝缘层串联的绝缘效果,像10千伏高压电缆头制作时,应急
  就可以用低压PVC绝缘带压层缠绕,绝缘没问题。

网友M:
回复 网友G:
合格产品操作正确是ok的,呵呵,你是胆小吧。

网友U:
什么地方用这么高电压哈

网友V:
测量380V低压电以上的电压,主要就是耐压问题了,其他的有问题吗?做个分压电路不就都有了吗?但表笔的耐压真的要注意,别电着。

网友W:
回复 网友X:
指针表有,数字表很多没有

网友Y:
费事。。找两块一样的表,串联测量。。

理论上内阻基本一样。两表电压一加就出来了。做好绝缘哦~

1KV,电压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安全第一。1KV有啥好测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三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