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交流调速器故障

楼主(2016-05-21):
如图起初故障为电源变压器故障,换过电源变压器带灯泡调压正常,用户取走后说还不行,退回来检查发现可控硅G极二极管1N4151坏掉,换上一个1N4148不能调压,0-10V电压信号怎么控制可控硅的G极至今还诶搞清楚,求大神指点,附图

网友A:
控制硅的导通角

网友B:
你的图不能调速,是不是画漏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外接电位器0-10V调压是怎么起作用到可控硅的G极?从我的图中还真反映不出来,主干路基本也就这样了,实物图中黑色象小继电器的器件型号1T-245查外壳上英语是滤波器会不会是变压器?

网友C:
要调压无非是调节可控硅导通角或者周波调节,根据原理查找

网友D:
应该是双向二极管

楼主:
图有误,补发

楼主:
回复 楼主:
真心搞不明白可控硅G极电压怎么产生?

楼主:
1T 245是关键!

网友E:
嘻嘻,看了半天,才看明白。
第一,这个电路不是交流调压,其实是半波整流调压电路,负载控制是直流电机,不应该是交流电机。
第二,楼主的电路没有调压,直接二极管触发可控硅导通了,要么全开通。要么全关断。不能移相触发调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调速控制器运行灯电源灯显示正常,输入0-10V模拟量也正常,带负载没电压输出,导致图中标有AC24V的变压器也没输出,已至可控硅无法触发,好的时候我试过可以调压的,看来这个控制器要搞手才能修,我学徒修不了。

网友F:
首先得确定图有没有画错?A C 有没有画反?电路图里的接点标一下?

网友G:
楼上版主的回答真可爱

网友H:
查1N5141可能是变容/电压调整二极管(顶楼图中的标注),但我不了解其性能;
可再查对二极管和可控硅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有一处标错了是1N4151,手头没有用了个1N4148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控硅是CS20-12I01

楼主:
学艺不精,惭愧!图中直接短接NPN三极管测试负载输出可以吗?

网友I:
从最后一张图可以看出,三极管的基极控制电压必须为PWM才可以,直接接通的话,无交流电流产生,变压器怎么变压。重点查基极电压

网友J:
T245基极必须是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