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该PLC中模拟量输入与输出各用什么指令?

网友A:
现有的程序发上来,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PLC中模拟量输入与输出各用什么指令?

模拟量输入与输出只需要使用MOV指令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做线性整定,那么就可以再加入SC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