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一、用户主诉:
  1、该变频器是原设备配套,为端子控制、触摸屏给定频率源,运行中出现频率到20多Hz时不能再升高,报F0022;
  2、用户电工将参数改为面板控制试机,干脆不能启动,冒烟,并报F0022。
二、故障现象:上电,报F0022,不能复位;
三、查手册,F0022故障可能的原因:
  1、 制动单元短路、制动电阻阻值过低;
  2、 电机接地;
  3、 IGBT短路;
  4、 组件接触不良。
四、静态测查,基本排除1、2、3、4项,怀疑内部电路损坏,重点在直流母线回路和驱动电路;
五、开机壳,仔细测查驱动(电源)电路板,特别是直流母线回路和驱动电路,发现:
  1、接触器一个触头管脚的焊点烧焦脱焊,用一根导线直接和大电容的正极连接,如图(这个图忘记拍了,这里借用一下我另外一个同样变频器同样故障示例的帖子的图吧);
  2、驱动输出的门极电路中,有2路门极串接的10Ω电阻断路,,用100的0805贴片电阻换掉,如图;
  3、这2路门极回路中,门极保护稳压二极管(SOT-23封装,丝印Y5)也炸裂,用16V贴片稳压二极管换掉,如图;
  4、比较法测量7个3120驱动芯片,其中10Ω电阻断路的对应2个3120芯片的6(7)脚对5脚和对8脚的阻值,发现与其它芯片不同,直接换掉,如图;
  5、在此过程中,又发现IGBT模块(BSM50GP120)与电路板之间有喷出性的烟雾沉积!
   难道IGBT也炸了?可是未开机壳时在DC+DC-及UVW端子静态测量,IGBT没问题呀!下载模块资料,直接在模块管脚上测量,没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静想半小时,忽然想到,前面测量正常,会不会仅仅是模块内部每个IGBT的C-E间并接的反向二极管正常,而其C-E结已经断路了?如果确是这样,一定会在G-E结电容的数值上有所表现吧?果断取下模块,用电容表分别测6个门极对E电容值,果然,2个IGBT的G-E电容为1.XnF,而其它5个IGBT的G-E电容量为5.XnF。模块坏了。其实再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这个模块的上下盖子已经有约1mm分离缝隙,某宝购一个同型号模块,直接更换,如图;
  6、再仔细检查,发现直流母线电流取样电阻(正极回路一组负极回路一组,每组2只并联)有一个管脚被放电熔断!直接焊接,如图;
六、试机
   1、全部装好损坏的元器件后,用自制扁平电缆连接变频器驱动板和三角板、CPU板、I/O板、面板,上电,又报F0022!
   2、看来,这个变频器不只是前述故障。剩下的,一定是母线电流检测电路084C周边电路了。也难怪,能将母线电流取样电阻管脚熔断的电流,得产生多大的电压,足以击穿与其连接的运放084C!2片084C直接换掉,如图;
   3、再次试机,OK
注意:试机时一定要带负载,上感温电阻,否则也要报警。

楼主:
故障分析:
估计充电继电器触头管脚虚焊是上述一系列故障的根源---触头虚焊,运行中整流器输出高直流电压与电容充放电的反复“碰撞”,一定会在虚焊点打火,在直流母线回路中产生更高的尖峰电压,造成IGBT的G-E间断路,引发驱动回路的元件损坏,进而造成3120芯片损坏;同时,母线回路的瞬时大电流尖峰熔断了取样电阻,在取样电阻2端也必然形成瞬时尖峰大电压,使与此连接的084C损坏。
已经修过几个西门子MM440-7.5KW的变频器,具有同样的充电继电器触头管脚烧焦虚焊的故障。说明其具有共性。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电路板设计有问题。在充电继电器触头管脚处的焊盘,应该有足够大的过孔面积,以利于充电继电器闭合后的大电流运行和散热。

网友A:
呵呵,能元件级维修,基本就是把变频器的内部电路都掌握了。点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