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几个变电所一次模拟图符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6-05-21):
那个2行3列圆圈串是电流互感器,另几个2行2列的,1行3列的,1行3列(第3列下面还有1个圈的),都是电流互感器不?有什么区别的?421到428之间,3行1列的圈圈又是什么?101下面带电显示装置右边,那个隔离开关加接地符号的是什么?

网友A:
一行三列:就是一组三相电流互感器,每相一个,所以是三个。
二行三列:就是两组三相电流互感器,每相两个,作用可能不同,所以总数就是六个。
二行两列:就是两组两相互感器,其中有一相没有,计量表一般都用两个,其实三相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用两个互感器就可以测出三相电流的,因为三个代数和为零。
刀闸下面有接地符号:那个刀闸是接地开关。

网友B:
一楼讲得够详细了。

网友A:
如上图所示,只用两个互感器组成不完全星型接法,其中电流表A1测的是A相电流,A2测的是C相电流,A3测的是B相电流
只用一个就只能测一相电流的,像你说的两行一列第二行只有一个的就是四个互感器,第一行三个是一组互感器,第二行的一个互感器可能是用作电流显示等一些功能或其他只需要一相电流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差421到428之间,3行1列的圈圈又是什么,跟电流互感器不一样,还带斜划线的

网友A:
这也是电流互感器,意思应该是这种互感器有两种变比,二次有两组不同变比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差421到428之间,3行1列的圈圈又是什么,跟电流互感器不一样,还带斜划线的
斜划线是不是代表几条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5楼说是代表2种不同变比。

网友C:
回复 楼主:
几扎穿心改变变比

网友D:
我把“2行3列”理解成第二行第三列了,原来是指按两行三例排列的符号。
没见过那种带斜线的画法,假如为6楼所说,则其他又没有示出;如果能够知道型号,或可有利于判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差421到428之间,3行1列的圈圈又是什么,跟电流互感器不一样,还带斜划线的
斜划线是不是代表几条线啊?

网友E:
两斜杠就是次级为两线引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