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按照相关教程,我分别用PC/PPI电缆连接两台PLC,设置好系统块参数后,下载至CPU中。设置过程是严格按照教程来的。可是在建立连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两台PLC通过DP总线连接,一台PLC与PC机通过PC/PPI连接后,双击通信刷新图标,直接出现数据出错,并没有显示出站好分别为2和3的子站?
我在PPI属性里面已经设置了PPI高级模式。
希望有过相关经验的人,能够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直接把通信口3,8对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还是不太懂。DP总线一头是标准连接器,另一头是带编程接口的连接器,我这里有网络连接器的内部接线图。对于您说的通讯口3,8对接即可,不太理解?可以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B:
网络读写指令就可以了,不难,连线3-3,8-8

楼主:
回复 网友B:
DP总线一头是标准连接器,另一头是带编程接口的连接器,。对于您说的通讯口3,8对接即可,不太理解?而且,在用网络读写指令之前,通信那里应该出现两台不同地址的PLC,可是我的并没有出现。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C:
3-3,8-8   剩下就是编程的事了

网友D:
把每台PLC的一个编程口的3脚、8脚全部并接起来,然后分配内存区间

网友E:
有一本书名好像叫s7-200plc编程实例中有介绍

网友B:
地址站号可以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