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丹佛斯VLT5000  怎么定义接线端子42参数。想用42端口外接给PLC的上位机一个信号,PLC能收到启动和停止准备状态。怎么把42这个参数设置为数字量输出0-24V,这个42参数有点看不懂,通电给变频器量42到39没有电压,启动运行后再测量也没有电压,45端口就有17V。45KW的机子。

网友A:
仔细看过说明书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好了,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