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通讯丢包

楼主(2016-05-21):
各位大侠好:
   我用的是力控7.0,通讯方式为modbus485,每条路上并联三个modbus设备。通过串口服务器转为网口。有时候会出现丢包的情况。我想请问如果出现丢包的话我下发的数据是否会下放失败?比如说我正在下放数据是出现了丢包。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这种通讯方式一般是定期查询方式,丢包会重试,直到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下置数据时出现丢包的情况。当我再次下置数据之前系统又从新去读取了对方的数据,导致我的准备下置的数据被刷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