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想改造一下家里用的燃气灶,与温控器链接,可实现温度控制功能,哪位大神懂,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还要买气体流量控制阀,(*^__^*) 嘻嘻……

网友B:
闭环控制系统,有控制器,测量,执行.
你说的只有控制器,测量温度的要有,执行的,用流量(空气和燃气)还是你自己做个电机带动你家燃气灶的旋钮???

网友C:
还需要买输出模拟量模块。

网友D:
可以参考燃气窑炉控制。

网友E:
如果是市场上普通的液化石油气灶,技改成本太大,划不来的。
不懂楼主的目的是什么?恒温煲汤?恒温炒菜?

网友F:
这个感觉有点难。

网友G:
这个成本有点大

网友H:
温控调整阀门开度??
这个成本估计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市场上普通的液化石油气灶,技改成本太大,划不来的。
不懂楼主的目的是什么?恒温煲汤?恒温炒菜?
做食品,需要不同温度恒温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意见,我做食品,需要对液体不同温度恒温控制,所以想改一下家用燃气灶试一下,希望大家能给一些具体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能具体一些吗?我做食品的,需要对液体温度控制恒温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相当于恒温煲汤??我做食品,对液体需要不同温度恒温控制,你有啥好的建议?我只有一台温控器。不知道还需要改造啥地方,不太懂

楼主:
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需要改造哪个部分,买啥东西,急用!!!谢谢大家!!!

网友I:
温度传感器,温控表,比例调节阀。成本大了!

网友A:
改造这个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安全控制。就是点火不成或者意外断火(例如汤溢出导致灭火),此时需要强制关断供气回路,否则将导致爆炸.......
2、需要加装点火不成或者意外灭火告警,否则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市场上普通的液化石油气灶,技改成本太大,划不来的。
不懂楼主的目的是什么?恒温煲汤?恒温炒菜?
做食品,需要不同温度恒温控制
可以直接到市面上购买恒温箱即可实现相关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市场上普通的液化石油气灶,技改成本太大,划不来的。
不懂楼主的目的是什么?恒温煲汤?恒温炒菜?
这方面知识哪有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有一套隧道炉用燃气加热控制温度的程序。需要留个邮箱。

网友J:
参考燃气锅炉的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的邮箱18678661866@163.com,有不明白的还要请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懂,我慢慢尝试着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参考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以发你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K:
智能家居厨房, 。再用无线打开,。更好,。

网友L:
思路清晰,也不难,但是要用在家用灶具上估计就有点难了

网友M:
可以借鉴一下燃气热水器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