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怎么判断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好坏

网友A:
量mv信号与阻值

楼主:
mV信号?怎么理解?

网友B:
一般看你什么型号的热电偶热电阻.
热电偶是温差发电,不过电比较微弱.可以用热电偶调试器直接测,也可以自己用火或者冰量电压(mv毫伏级可以查公式或者表格)大概判断.
热电阻,就是测量电阻,比如PT100,大概100欧姆(0度),线性认为每100度,阻值增长38.5欧姆(别的电阻也有公式和分度表).

网友C:
   判断热电偶、热电阻的好坏,正规的是要通过校准来确定。简单的判断就是测量电阻及加温观察在该温度下的热电势(针对热电偶)及电阻值(针对热电阻)。
    1.可测量电阻值来判断:由于热电偶的电阻值很小,电阻几乎为零;说明该热电偶没有断路。
    在室温20℃时,Pt100热电阻其电阻值为107.794Ω,Cu50热电阻其电阻值为54.285Ω、室温大于20℃时其电阻值更大。
    2.用热源通过加热测温元件来大致判断:可接杯饮水机的热水,将测温元件的测量端放入热水中,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毫伏档,测量热电偶的热电势;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热电阻的电阻值;再查分度表看其是否在80度左右,但热电偶的热电势要加上室温电势。

网友D:
楼上的回答比较专业!

网友E:
热电阻检测起来比较简单 万用表切换至电阻档

网上查下手中热电阻对应的分度表

热电偶 就是不同温度对应不同的电压 只是对万用表精度要求较高最好分辨率在0.001mV这样

这个是PT100 分度表

温度 电阻值
-10    96.09
-5     98.04
0    100.00
5    101.95
10    103.90
15    105.85
20    107.79
25    109.73
30    111.67
35    113.61
40    115.54

网友F:
简单用万用表测一下好坏,外观看看有没有异常,没有的话直接更换新的测试

网友G:
热耦是用毫伏检测,把它放在开水里,应该在4mV左右;热阻就是测电阻值了。

网友H:
直接一只手捏着量电阻慢慢变化就是好的

网友I:
楼上都说了,而且一般都采用这些方法

网友J:
热电阻直接测阻值,热电偶直接测通断
一般如此测量大多数都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K:
用温差来比较电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