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我有西门子270触摸屏有故障,想请高手看一下是什么情况,谢谢了

网友A:
屏坏了,换屏。

网友B:
感觉不是很严重。

网友C:
液晶花屏了,可以送维修处更换;

网友D:
液晶面板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E:
屏还能不能操作,这种情况一般直接更换

网友F:
灯丝有问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灯丝有问题了吧?
连灯丝都出来了;
这个我们修过很多,大多都是液晶屏老化了,用的时间都比较久,能用就继续用,要不就送去换液晶;

网友G:
液晶问题可能性大,个别可能是主板不好的

网友C:
主板的可能性很小,偶尔会碰到排线的原因,大多都是液晶屏老化了;

网友H:
这型号停产了,能用就用吧如感觉不舒服就送修

网友I(2016-07-10):
排线插头有问题,现在TP270的不好买,要上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