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5-21):
为什么输出线圈可以用输入寄存器,而且编译通过正常运行,不过直接开I0.1并没反应

网友A: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楼主这样的程序写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I0.0 驱动 I0.1 。。。。。有创意!学习了!
仔细看了一下,那下面一行I0.1闭合Q0.0 应该有输出。

网友B:
一周内在论坛第二次见到把输出赋值给输入寄存器的了。

网友C:
怎么这样写程序就能编译通过呢?不明白?

网友D:
我也不明白
没有遇见过
楼主用的那个软件?

网友E:
为什么I0.1灯没有亮?I0.0闭合了,I0.1应该也闭合了,要不Q0.0是怎么闭合的

网友F:
好神奇的楼主

网友G:
i是输入,q时输出。楼主看书不用心啊!

网友H:
看来楼主是初次接触PLC呀,这样的错误都犯。
plc的输入继电器,只能用其触点而不能驱动其线圈,这是编程常识。

网友I:
i0.0是i0.1的输出条件?lz编程时参考下手册

网友J: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怎么这样写程序就能编译通过呢?不明白?
这个:输入点可以直接输出到输入点的程序,估计只有西门子做得到
西门子编程软件:天下第一个输入点可以直接输出到输入点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实际下载后能否正常运行呢,我没有plc,不知哪位有可以试一下。

网友K:
反正三菱软件,输出到输入元件是根本不可能滴!

网友L:
以西门子的正版PLC为准试试。

网友M:
再说了线圈也没有用I0.1的啊,因该是M或者是Q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实际下载后能否正常运行呢,我没有plc,不知哪位有可以试一下。

。。。。。 你买个200的PLC会死啊!---- 又不贵 。

        还有,你不看坛友的回复吗?都说是错误的了。。。。无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这样写程序就能编译通过呢?不明白?

。。。。。我也这样想。哈哈

网友N:
楼主是仿真吗    用物理点不行,可以通过中间变量控制Q点

网友O:
西门子的玩意I点输入不能当线圈使用的

网友P:
用西门子200 224 xp 下载程序测试,是可以的。正常Q0.0能驱动。楼主放心吧

网友Q:
I0.1不能作为输出用的。

网友R:
这是BUG吗? 仿真图居然是这种情况 ,I0.0居然能驱动q0.0 ,编译也能正常通过 ,不知道是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实际会不会这样?看来西门子PLC以后要悠着点用了。

网友S:
怎么把输入当成输出用了!!!

网友R:
这是正常的,我们都没看清资料!

网友T:
引用 网友C:
怎么这样写程序就能编译通过呢?不明白?
编译没报错!但是我没这么用过!

网友U:
记得C大在以前帖子已经把这问题说清楚了,仿真时输入I只是映像区域,跟M没有区别。

网友U: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怎么这样写程序就能编译通过呢?不明白?
这个:输入点可以直接输出到输入点的程序,估计只有西门子做得到
西门子编程软件:天下第一个输入点可以直接输出到输入点的软件
欧姆龙不使用的输入点不是一样可以当M用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记得C大在以前帖子已经把这问题说清楚了,仿真时输入I只是映像区域,跟M没有区别。

曾经的西门子不可以这样做,现在西门子也学其他厂牌了,允许这样做,主要是2007年以后的机型。

网友W:
引用 网友P:
用西门子200 224 xp 下载程序测试,是可以的。正常Q0.0能驱动。楼主放心吧
这样还真的可以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R:

这是正常的,我们都没看清资料!
意思是I0.0闭合后把I0.1的过程映象区置1然后驱动Q0.0   但实际上I0.1物理接点是没有闭合的,所以输入点的指示灯没亮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X:
虽然楼主这样写毫无意义,但的确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