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这个数据块的VB里一共有12个16进制的数据,最后输出QB0是怎么按顺序获取想要的数据的,看不懂啊

楼主:
十字路口交通灯的时间控制系统

网友A:
你的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图,在下楼,不太会

网友A:
不全吧  vb100内的数据呢   大概意思就是前四秒建立指针 后面 每秒的前0.5秒指针地址加1  直到14秒定时器复位  就是说第4秒的后0.5秒 将vb101的数据输出 第五秒输出vb102  知道第十四秒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仔细看图  看了前面几个是每秒加1  就想当然的认为后面也是  说错了 不过意思是对的 看每行的比较的数值 应该能看出是哪几秒 对应哪个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啊,这个程序的意思我是看懂了,只是并不太明白&VB100和*VB100的区别,感觉这个好难理解